BAS21HT1G的技术参数

楼主(2018-12-20):
  产品型号:bas21ht1g
  最小反向电压vr(v):250
  最大反向漏电流ir(?a):0.100
  正向恢复电压vf最小值(v):-
  正向恢复电压vf最大值(v):1
  最大二极管电容ct(pf ):4
  反向恢复时间trr(ns):4
  类型:单开关管
  封装/温度(℃):sod-323/-55~150
  封装形式:SOD-323
  说明:二极管 - 通用,功率,开关 SS SWCH DIO 250VVf - 正向电压: 1.25 V
  Ir - 反向电流 : 0.1 uA
  最小工作温度: - 55 C
  最大工作温度: + 150 C
  系列: BAS21HT1
  资格: AEC-Q101
  封装: Cut Tape
  封装: MouseReel
  封装: Reel
  高度: 0.9 mm
  长度: 1.7 mm
  类型: Switching Diode
  宽度: 1.25 mm
  商标: ON Semiconductor
  CNHTS: 8541100000
  HTS Code: 8541100070
  MXHTS: 85411001
  产品类型: Diodes - General Purpose, Power, Switching工厂包装数量: 3000
  子类别: Diodes & Rectifiers
  TARIC: 8541100000
  单位重量: 33 mg
       以上就是BAS21HT1G http://www.dzsc.com/ic-detail/9_1095.html 的技术参数

网友A:
0.9X1.7X1.25=1.9立方毫米,重量33毫克,比重是17,这什么材料。。。

网友B:
纯金密度是19.32,掺假不纯

老同志还叫比重

网友A:
他可能少打一个小数点。。。
平均1.7应该是正常的值。

网友A:
还好不是财务账目,不然小数点搞错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