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极管基极下拉电阻太大或太小分别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8-12-20):
如图,三极管基极下拉电阻(图中的RB3)太大或太小分别有什么影响呢?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设计中问题不大,成品不宜改动。

网友B:
阁下说的 下拉 电阻是 Rb3 吗?
在放大器中不叫下拉,称之为 下偏置,
下偏置电阻阻值大,负反馈不够狠,静态不够稳,阻值小了,讯号源负荷重,输进基极的讯号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阁下说的 下拉 电阻是 Rb3 吗?
在放大器中不叫下拉,称之为 下偏置,
下偏置电阻阻值大,负反馈不够狠, ...

是的,是图中的Rb3,
你好,我想问下,下偏置电阻阻值大,为什么负反馈不够狠呢?怎么理解呢?

另外,我想问下,Rb3大,是不是输入阻抗很大呢?Rb3小,是不是输入阻抗很小呢?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是图中的Rb3,
你好,我想问下,下偏置电阻阻值大,为什么负反馈不够狠呢?怎么理解呢?

对不起,我答错了,
如果 过大或过小 的只是Rb3,那么,影响的是静态工作点的位置,
如果三个 Rb 比例不变,那么,只要它们的阻值不至于大得对 Ib 有影响,管子的静态工作点是不会更改的,
不过,虽不更改,但波动免不了,基极电位愈稳定,对波动的钳制就愈有力,分压电阻阻值愈小,负载变化对分压输出的影响就愈小,
基极接于这分压,如果这分压愈硬,对来自射极的波动的钳制就愈有力,也就是静态工作点愈稳定,当然,这些 Rb 小了,讯号的流失会变得严重。

网友B:
如果讯号源是永久挂载而且跟放大器的耦合是直接耦合,则讯号源可兼起 R3 的作用,R3 不要也行。

网友B:
另外,如果没有 Re,像这样的,
那么,下偏置电阻没甚意义,徒然浪费讯号,而且,不管有没有下偏置电阻,讯号源或前级都会被钳位(前级被钳位就丧失电压增益)。

网友C:
太基础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太基础了

不过我想,晶体管不淘汰,这套基础不会落伍。

晶体管肯定不会淘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过我想,晶体管不淘汰,这套基础不会落伍。

你说的对。不过我的意思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完全可以自己看书解决。

网友D:
我是进来学习的,涨知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另外,如果没有 Re,像这样的,
那么,下偏置电阻没甚意义,徒然浪费讯号,而且,不管有没有下偏置电阻,讯 ...

此电路在实际工作不实用,工作点必须要手工调节工作点,以加RE为宜。

网友F:
这个下拉偏置电阻会影响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作为开关电路时这个电阻可以调节三极管的导通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另外,如果没有 Re,像这样的,
那么,下偏置电阻没甚意义,徒然浪费讯号,而且,不管有没有下偏置电阻,讯 ...

这种电路,我用示波器测量B极波形,有负压这是为什么?负压会使三极管截止,波形就失真了

网友H:
要从负载要求的电流大小往前分析,顺序是负载电流--Ico--Ibo,而Ibo必须大于信号最大电流,据此确定基极上下电阻的大小。

网友H:
举个具体数值,当输入交流信号负半周在下偏流电阻的最大电流是-1ma,而设置的静态电流小于1mA,就不够信号电流“吃”,输出信号出现平底(反相平顶)。为什么要根据负载电流往前推算,自己去看教科书。

网友I:
直流线,交流线一画你就懂这个电阻有啥用了。至于输入阻抗嘛新手的你只要把三极管等效电路一画就懂了。至于反馈嘛跟RB3没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举个具体数值,当输入交流信号负半周在下偏流电阻的最大电流是-1ma,而设置的静态电流小于1mA,就不够信号 ...

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预先设定发射极的电流大一些(即没有信号输入时的电流得比有信号时的最大电流大一些)???是这样理解吗?

例如,信号电压Vs,下偏置电阻Rb1,则信号电流Is=Vs/Rb2,那么,静态,流过Rb2的直流最少要Is,实际要结合静态基极电压要求的静态直流取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