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图中运放输出端的那个电容算运放的容性负载吗

楼主(2018-12-20):
图中运放(U1)输出端的那个电容(C2)算运放的容性负载吗?

网友A:
为什么不啊。一个电容串联一个电阻到地,和一个电容直接到地有什么区别。

网友B:
直接接容性负载到地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接一个电阻再接容性负载是可以的。有关零点和极点的问题吧。

网友C:
C2是隔直电容,不是负载电容,负载电容是对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啊。一个电容串联一个电阻到地,和一个电容直接到地有什么区别。 ...

它和大值电阻加起来,它就不为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接容性负载到地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接一个电阻再接容性负载是可以的。有关零点和极点的问题吧。 ...

能详细点吗?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它和大值电阻加起来,它就不为主了。

但是这个1nf的电容,在1k源信号的条件下,他的阻抗:1/2*PI*f*C=159k ohm,远比那个3k的电阻大啊,怎么理解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C2是隔直电容,不是负载电容,负载电容是对地的。

大哥,只有这样记住了,但是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啊。一个电容串联一个电阻到地,和一个电容直接到地有什么区别。 ...

同问,搞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啊。一个电容串联一个电阻到地,和一个电容直接到地有什么区别。 ...

同问,搞不明白!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这个1nf的电容,在1k源信号的条件下,他的阻抗:1/2*PI*f*C=159k ohm,远比那个3k的电阻大啊,怎么理 ...

不是你的标准音频,是指可能出问题的那个点,也许是200k。

网友E:
你凭什么理由可以把c2后面接那一串丢掉,只看c2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