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的低压检测电路

楼主(2018-12-20):
怎样用stc15单片机检测低压,当电压低于200V使单片机使P4.7口发出低电平。

网友A:
200V不低了,你要先讲电压降压到单片机能检测的范围。

网友B:
亲 200V怎么能叫低压呀

网友C:
这个 真不知道怎么高的电压怎么弄

网友D:
你是来踢馆么,STC和ST不是一个公司

网友E:
那就做一个分压试试呢 或者用200V控制mos管

网友F:
肯定不能直接用200V来触发啊

网友G:
200V还叫低压?

网友H:
用继电器切中不中

网友I:
楼主发帖子不在这个版块吧应该

网友J:
用哪种单片机不重要 关键看怎么实现

网友K:
低压电这个概念是相对而言的,低压电和高压电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根据实际情况划分。
由国家电力公司下发在电力系统中执行的《电业安全工作规程》中规定:对地电压在1KV以下时称为“低压”,对地电压在1KV及以上时称为“高压”。
对电厂发电和供电来讲,以6000V~7000V左右为界,以上的为高压电,以下的为低压电。
在工业上:电压为380V或以上的称之为高压电。 习惯上所说220V;380V是低压,高于这个电压都是高压,以前电业规程中规定高于250V电压就是高压 ,250V或以下的均为低电压,虽然新的《电业安全工作规程》已经出台,但很多地方执行的还是以前的标准。

网友L(2019-09-24):
你们怎么把问题讨论成这个样子。给点建设性的吧。

网友M:
分压使用AD口检测不就行了吗,要求严格点用个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