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中颖单片机能做MODBUS通信吗?

楼主(2018-12-20):
之前用别的51单片机成功做过MODBUS通信,但是在中颖SH79F161A上却始终无法正常通信,不知道大家有谁做过MODBUS通信,请赐教。

网友A:
有串口的单片机都可以。

网友B:
理论上一个串口+一个定时器,就可以实现完美的MODBUS通信了,中颖的做过,使用的是SH88F2051,试过57600bps下和电脑的MODBUS-POLL不停通信,1天1夜无超时和校验错误。后来就停了,因为挺无聊的

网友C:
一般的都可以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