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整流分压电阻功率如何选择??

楼主(2018-12-20):
如下图,R3、R4两个电阻功率选多大的合适??

按照计算值R4功率=48*48/100000 = 0.023W选择时会烧掉

网友A:
既然是仿真,你可以直接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和流过的电流,根据电压和电流最大值就能得出需要的最小功率。实际选用的时候功率选大一点。

网友B:
不明觉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