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笙泉MA82G5D16端口怎么配置的

楼主(2018-12-20):
各路大神:
       新手,才接触MA82G5D16AL28的单片机,现在需要把P6.0、P6.1、P4.0、P4.1、P4.4和P4.5口配置成推挽输出,请大神解答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要看数据手册,一般是吧pxm0和pxm1设置一下。你去看数据手册GPIO那章的推挽输出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数据手册,一般是吧pxm0和pxm1设置一下。你去看数据手册GPIO那章的推挽输出就知道了 ...

这个单片机只设置这个不行的,需要在其他的地方进行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单片机只设置这个不行的,需要在其他的地方进行配置

除了P3,其他的不需要啊

网友B:
SFRPI=0X0;
P4M0=0X33;
SFRPI=0X2;
P4M1=0X0;

SFRPI=0X1;
P6M0=0X3;
SFRPI=0X3;
P6M1=0X0;
//此模式则为推挽模式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SFRPI=0X0;
P4M0=0X33;
SFRPI=0X2;

大神就是大神,其他的就是可以的,但是P4.4口和P4.5是被占用了,需要在P页里面把OCD关闭才可以,这个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就是大神,其他的就是可以的,但是P4.4口和P4.5是被占用了,需要在P页里面把OCD关闭才可以,这个怎么 ...
        ISPCR=0x80;                                //ISP/IAP/P页 读写使能
        IFMT=0x5;                                        //P页读取
        IFADRH=0x00;
        IFADRL=0x4C;                        //ADCON0
        SCMD=0x46;
        SCMD=0xB9;
        IFD&=0xe6;                                //OCDE 清零
        IFMT=0x4;                                        //P页写
        SCMD=0x46;
        SCMD=0xB9;

注意执行上面的指令之后将没有OCD ICE的功能,如果还需要OCD ICE则需要使用笙泉专用烧录器把OCDE这位置1的程序代码写入IC,运行之后才有OCD ICE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