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助:STM32 SPI读不到数据

楼主(2018-12-21):
ARM芯片是STM32F103RE,要读取的芯片为SCC2230。
SCC2230的CS接PC5,SCK接PA5,MISO接PA6,MOSI接PA7。中间都通过电阻隔离。
源码如下:
void scc2230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

                //SCK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MIS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³õʼ»¯GPIO

                //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5);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 ENABLE);

}

int main(void)
{
    uint16_t rcv_scc1=0;
        uint16_t rcv_scc2=0;
        int rcv_data32=0;

   scc2230_init();

  while(1)
{

     //SCC2230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5);  //À­µÍʹÄÜ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1, 0xFF);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BSY) == SET);

        rcv_scc1 =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rcv_scc2 =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rcv_data32 = (rcv_scc1<<16) + rcv_scc2;
   }

}

问题是:发送和接收状态查询都会死循环。如果将查询去掉,读到的数据也是0。
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读到的数据为0 不一定代表没有读到数据,  0 也是数据.  但查询状态是必要的.
为何发了一个数据, 却要读2个数据, 不合理呀

网友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应该是cpol=0,cpha=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