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静电问题分享

楼主(2018-12-21):
各位,最近在用一款芯片STM32f407IGH6的时候,静电问题严重,打网口导致MCU死机,各位大神有没有相关当面的经验,或者有看过ST关于静电防护相关当面的经典文档,欢迎分享。

楼主:
是否同款芯片BGA封装就是比其他封装的抗静电能力就是要差一些?

网友A:
用隔离变压器试试呢

网友B:
用一个隔离变压器是不是好点

网友C:
有时候封装不同 电气参数也不同

网友D:
网口这块的防静电电路很成熟了啊

网友E:
文档没有但是我一直就用同一种变压器  一直没处什么问题

网友F:
用隔离芯片

网友G:
这个问题没啥好说的把 加一个隔离就解决了啊

网友H:
死机之后还能恢复吗

网友I(2019-02-19):
周围电路有加ESD静电器件吗?还有地线的一些回路设计也有关系。18549815080 我司是ESD原厂,免费提供整改测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