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AD7854

楼主(2018-12-21):
AD7854的Verilog程序,请问convst 和busy的关系是什么,看手册没看懂,时序图应该按哪个写

额

网友A:
看使用CS 和RD读数据的时序吧    这种肯定要扫一遍datasheet了

楼主:
AD7854  手册上写最高采样率为200ksps,请问这个采样率是可以变的吗?怎样控制?

楼主:
另外,实际做项目时,对AD采样芯片是否只编写一个状态机就可以了

楼主:
是这么写吗

网友B(2021-07-06):
busy信号是忙信号,busy信号为高电平,说明ADC在进行数据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