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芯片是否可以通过WIFI来升级用户程序?

楼主(2018-12-21):
   请问下有什么办法可以用WIFI模块给STC的芯片升级?型号选那些比较合适了?请各位大神帮忙回复下

网友A:
暂无法直接实现。可参考用WIFI模块接收了数据,然后再用另一个STC单片机写入更新(不是最优办法)。。。

网友B(2019-06-06):
可以。WIFI把bin传给STC。STC里面要有两个工程(存储空间分开),应用工程执行正常的功能,在收到bin后把控制权转到升级工程,后者擦除应用工程,然后把收到的bin写入应用工程位置,重启完成升级。
这个工程是指在keil里创建的project,应用和升级必须分开创建,安排好空间地址后烧入同一个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暂无法直接实现。可参考用WIFI模块接收了数据,然后再用另一个STC单片机写入更新(不是最优办法)。。。 ...

在马云家看到有一家 可蓝牙 烧写的:
【专用的无线烧写模块。经实践验证,可以用在各种型号的STC单片机,实现无线程序下载烧写。适用STC单片机型号:STC89系列、STC90系列、STC10系列、STC11系列、STC12系列、STC15系列、STC8系列。
第二版相对于第一版的改进,主要是无线传输由原先的蓝牙2.0技术升级到蓝牙4.0技术,与windows系统(例如XP、win7、win8、win10)更好适配,同时下载速度、距离、稳定性有所提升。
参考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YyNDg4OTQ5Ng==.html?spm=a2h0k.11417342.searchresults.dposter

也是用了专用烧录器,并非直接蓝牙串口直连。

网友C(2020-02-22):
哈哈 支持啊 可以换头像咯

网友D(2021-02-27):
串口透传WIFI模块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