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C6678PCIE遇到问题,望大佬帮助下

楼主(2018-12-21):
调试C6678PCIE时,为什么我在ccs下编译好PCIE_exampleProject,然后DEBUG到板子里进入调试模式,板子已经设置成PCIEboot模式了,这个时候我再给PC机上电结果PC机就起不来了一直重启。   如果我不调试C6678,直接PC机上电能正常起来,windriver下也能看到设备,我这个时候再debug下载程序到DSP里面,dsp一运行程序PC机就卡死了。这是怎么回事,有大佬遇到过没。这个PCIE_exampleProject是不是烧到flash里面的啊?

网友A:
烧写到flash肯定是必须的    因为从断电到上电   DSP代码加载完成   PCIE要在100ms内准备完成
这样PC机才能正常找到设备

网友A:
如果标志了设备   并开始周期查询   如果通信中断   有可能出现电脑卡死的情况

网友A:
正常情况下    如果已启动并识别成功了     重新加载bit或者调试等    不会导致电脑卡死的情况    我们遇到过设计PCIE时P/N设计反了
能连上   但是重新加载bit就会出现卡死

网友A:
我觉得正常的流程应该是你在debug模式下完成在线加载bit
然后再重启电脑   这样DSP已在调试模式  并可以在线调试
并且PC机可以正常找到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正常的流程应该是你在debug模式下完成在线加载bit
然后再重启电脑   这样DSP已在调试模式  并可以在 ...

那请问下你当初是使用的什么模式,PCIEboot还是NOboot模式?可以加个qq交流下吗?我下载了程序PC机就启动不了了,PC机一上电就复位重启,一直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下你当初是使用的什么模式,PCIEboot还是NOboot模式?可以加个qq交流下吗?我下载了程序PC机就启动 ...

从你的问题描述   感觉有点像热插拔问题
看看wake等信号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