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源端与地短路,会对其他芯片造成影响吗

楼主(2018-12-21):
大家好:
     一个小板子,电源经3.3V稳压芯片稳压后,就在稳压芯片输出端直接分为2路,一路给其他芯片供电,一路连接到一个接插件。由于设计摆放的不合理加现场施工不谨慎,造成多块板子的这个插件与机壳直接接触,造成短路。现场为了排查问题,还启动了多次。目前这些板子貌似还可以运行。想请教一下,这些板子是丢弃为好还是可以继续用呢?实际短路的这条线没经过任何器件,但是都是同一个电源,短路的大电流会灌到其他器件吗?

网友A:
如果被短路的供电芯片没问题,能正常工作,那就完全没问题,解决故障后,继续使用。

网友B:
短路供电, 不见得不打坏芯片, 因为短路的偶发性和不连续, 如果短路突然断开, 电源电路来不及响应, 可能引起调整电路的过冲而远远超过标称电压, 导致芯片损坏

网友C:
短路的电源芯片烧坏,有保护除外。负载没事。相当于负载与短路位置并联。能量主要消耗在短路位置。

网友D:
有损坏的可能,供电端突然短路电压为0,其它地方却存在电压,引起某些地方电压反灌,把零件损坏。不过既然正常工作,那就没有坏嘛。

网友E:
有可能会损坏芯片吧,但是如果可以正常运行的话,建议先别丢,运行一段时间看看,

网友F:
想用的话并安全可靠,插座最好不能和外壳短接,这样非常容易电源短路,

网友G:
楼主想研究这类问题,就得既深又细。给你起个头儿:电源短路状态不会伤及各路负载电路芯片,电源短路发生过程中,完全有可能损坏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