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中和电路的特点与作用

楼主(2018-12-21):
中和电路的特点与作用

  和电子三极管一样,在晶体三根管的电极之间也存在着极间电容。在作低频放大时,这个电容的影响并不太大,但在高频放大电路中,影响就非常明显了。在电子管中,可以在屏极和栅极间加上帘栅极和抑制栅极,以减小屏、栅极间电容。这样构成的五极管,屏、栅极间电容很小,所以在五极管电路中,一般不需要采用为消除极间电容影响的特殊电路。在晶体三极管高放电路中,由于晶体管极间电容较大,所以需要在管外的电路中设法消除这种电容的影响。采用中和电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在晶体管超外差收音机的中频放大级中,通常就都采用了中和电路,否则中放级会产生寄生振荡,发出啸叫声。

附图画出了常用的中放级电路。由虚线连接的电容Ccb代表集电极和基极间的寄生电容。集电极电路中的高频电流可以通过Cb流入基极电路一部分,如图中虚线箭头(icb)所示。由于这个电流产生的正反馈,常使中放级自激。为了消除这种不良影响,?以用下述方法向基极电路加一个和icb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中和电流。
在晶体管中放级中,为了使中频变压器与晶体管输出阻抗匹配,常常在中频变压器初级线圈中间抽头接供电电源,即把初级线圈的一部分(图中的A段)接入集电极电路。这样,在初级线圈的1端和3端,对中点2(点2通过电源接地)来说,相位正好相反。所以从1端接一个电容器CN到晶体管T2的基极,正好能完成中和的要求。图中iN表示和icb方向相反的中和电流。1、2两点间的线圈(B段)常称为中和线圈,而3、2两点间的线圈(A段)常称为集电极负载线圈。
为了起到完全的中和作用,icb和iN不仅要方向相反,而且要大小相等。因此,必须满足条件CNB=CcbA。这里A代表负载线圈(A段)的圈数,约占初级总圈数的60%—70%;B代表中和线圈的圈数,约占初级总圈数的30%—40%。设A占总圈数的60%,B占40%,晶体管的Ccb=6微微法,则可算得所需的中和电容

由于晶体管的制造还无法完全达到标准规格,即使同一型号的晶体管,它们的Ccb值也可能相差很大,所以实际上常在装机过程中通过试调来选定CN。中和电容器的调节方法也如附图所示。和一般的测试相反,这里是把高频信号发生器接在后面(第二个中频变压器的次级),而把电子管电压表(或示波器)接到前面(前一个中频变压器的初级)。电子管电压表上串联一个50—100微微法的电容器以减小电表对电路的影响。由于一般晶体管的Ccb为2—25微微法,可用一个变化范围与之相应的可变电容器(根指圈数比考虑,变化范围约3—58微微法)接到CN的位置,开始时应把它的容量调到最小。然后,接通高频信号发生器的电源,并调到中频(如465千赫)。中频信号感应到第二个中频变压器的初级。如果没有CN时,高频信号会通过集电极与基极间的内部电容Ccb输送到前一个中频变压器的次级,感应到初级去由电压表指示出来。当加上CN时,电压表读数就会减小,这是由于反相电流iN中和了一部分icb的缘故。逐渐增大CN,电压表读数将逐渐减小,直到读数为零时,说明中和电流正好抵消了icb的反馈作用。再增加CN时,由于iN大于icb,电压表又有读数。电压表读数为零时的CN值,就是最适合的中和电容量,用一个容量相同的固定电容器换上就行了。

如果收音机中有几级中放时,可按上述方法逐级进行调节。在没有仪表的情况下,可以收听一个电台,调节中和电容,到没有啸叫声为止。

网友A:
起中和作用的不是 中和电容,而是负载,
中和效果的实现,必须採用 部份接入法,其架构相当于串联馈电型的哈特莱振荡器,
所以,中和电容的作用相当于电容耦合式再生,数值不能大,大了就会再生过度,振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