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电流输出电路设计与测试

楼主(2018-12-21):
最近在做一个4-20mA电流输出的电路,在网上扒了很多电路之后,果断自己出来了一套,电路及测试结果如下

楼主:
测试结果出来之后,效果不是太理想,找错误开始。

楼主:
硬件稍作改动之后,新的测试结果出来了,还不错。

改的方法就是将输入信号直接送入VIN6脚,跳过R7,至于为什么这样,还得研究一下,稍作回复呀。有大神知道的话,可以指导下。

楼主:
后期又做了一个可承载的最大阻抗的测试,可以看出,最大阻抗在200R以上,300R以下。

楼主:
补充一点,图中的+24V,用12V输入也可以。+5-1V,是XTR111的输出电压,这里没用做其他用途。当然可以给前级的DAC供电。

网友A(2020-05-05):
引用 楼主:
补充一点,图中的+24V,用12V输入也可以。+5-1V,是XTR111的输出电压,这里没用做其他用途。当然可以给前级的 ...

用24v和12v作为供电电压,输出结果会有影响吧?对SI2309发热肯定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期又做了一个可承载的最大阻抗的测试,可以看出,最大阻抗在200R以上,300R以下。 ...

去掉R12 10K
电阻,带载能力会变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