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电路中共阳二极管作用

楼主(2018-12-21):
此为步进电机线圈电流检测电路,请教大家图中DA共阳极二极管什么作用?
因为遇到正极到GND的PN结损坏的,不知何故,百思不解,所以请教大家,还望诸位不吝赐教!

楼主:
这些个二极管取消也不影响电路正常工作,正极电压0.54V左右.

网友A:
怀疑你的电路有错或者标识有问题。真如此接,那成了对地钳位,防止VDD大于0.7V时影响后级。VDD一般都是指电源,什么应用VDD会如此之低?U6居然还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你的电路有错或者标识有问题。真如此接,那成了对地钳位,防止VDD大于0.7V时影响后级。VDD一般都是指电 ...

电路图没错,电路也确实如此,我画了下等效电路,钳位应该是有,但是对in+钳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图没错,电路也确实如此,我画了下等效电路,钳位应该是有,但是对in+钳位, ...

这种接法就是对地的钳位,二极管并接处的信号幅值无法高于一个PN结结压降。

楼主:
板子在此

楼主:
问题是问什么一边pn结会坏,导致运放有输出?

网友B:
电路看着很正常 不知道你要问啥

网友C:
R66阻值不是很高的,可以实现对GND箝位,使运放输入不可能低于GND也就是0V。如果只是一个反向二极管,那么箝位电压是-0.7V。

网友D:
共阳极被钳位在0.6V左右,或者0.3V左右,通过另一只管子到运放里,应该就是在0V,让输入钳位在0上(理想状态).

二级管坏就那么几种可能,调试下应该不难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