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D激光雷达如何实现3D应用?

楼主(2018-12-21):
      2D激光雷达除了实现定位、建图、多点触摸等应用外,还能用来做3D建模与环境扫描。肯定会有人好奇,2D激光雷达扫描出来的图像应该是平面图,怎么将2D平面图变为三维的立体图呢?
      目前市面上实现这种效果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采用现状激光器,将原先的一个点变成一条线型光,如下图的效果:
      另一种方式是使用一个2D激光雷达扫描,同时在另一个轴进行旋转,从而扫描出3D信息。
      以下主要为大家介绍第二种方法,通过激光雷达的不断扫描,不需反射棱镜即可快速获取各转角情况下目标物体扫描截面到扫描仪的具体点云数据,同时获取被测物体表面的三维坐标,高效地对真实世界进行三维建模和虚拟重现。

      当然这种方法虽然可以比较方便的将2D激光雷达进行改造,能快速、自动、实时获取目标表面三维数据,但由于需要控制额外自由度的转轴,要注意控制误差的问题。
      2D激光雷达实现3D建模应用,对激光雷达的性能是有一定要求的,扫描频率和采样次数作为雷达的核心参数,在工作的过程中,获取足够多的点,更精细的扫描到环境中的特征,更好的完成定位导航、空间环境测绘和地图构建,以及实现多媒体应用中更高灵敏的触摸表现。
      本文转截于:http://www.slamtec.com/cn/News/Detail/86

网友(2019-02-25):
激光三维成像雷达项目是利用激光脉冲束对静态目标或动态移
动目标的三维成像(距离-灰度),可以实现对远距离目标的动态跟踪
以及小目标的激光主动照射三维成像。本项目采用最新电镜扫描方式
对全空域进行周视目标搜索。成像采用线阵列矩形波束扫描,根据测
量距离和位置信息捕获目标,对目标进行成像并闭环跟踪。该技术采
用全新的技术路线,目前国内尚无竞品。与传统三维成像激光成像雷
达相比,且具有四轴飞行器械扫描部件及低成本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