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大神看看这个电压比较器问题出在哪

楼主(2018-12-21):
图中正反馈表示不明白,我想做个迟滞电压比较器

网友A:
5-7脚之间加电阻

网友B:
是啊, 迟滞电压比较器需要加个正反馈电阻呀

如果没有电阻, 可能滞环太大, 不能工作啦

网友C:
对 加电阻

网友D:
其实没啥问题,迟滞比较器需要加电阻,但是不用迟滞比较器这样用也可以,还有比较器输出一般是O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