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24位的ads1248 ADC值跳动到怀疑人生

楼主(2018-12-21):
用了一片ads1248 adc测量 pt100的温度  ,,,
我配置成 转换采样速度 是20hz,,,  使用的比例法,,现在转换出来的adc值 后12位跳动
我参照的网上的电路  我的电路和上图的区别是没加前面的阻容滤波

我的电源是 变压器整流 然后线性稳压

大家有用过的吗 ,研究了好几天了 ,,始终没找到原因

网友A:
是觉得精度太高了还是太低了?
24bit,跳动12位是啥意思?是12个lsb?还是12bit?
12bit,我不怀疑人生,我只怀疑你笔误!

网友B:
你直接接VCC和GND,看看跳动几位,12位的跳动,想想都不可能。

网友B:
楼主测试过了吗?期待楼主测试的结果。

网友C:
看样子阻容滤波的很有必要的.
ADC 跳动大, 正常情况是信号里的噪声大, 除了信号源, 线路和环境噪声, 电源纹波等都是因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