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kit3和kit4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8-12-21):
1507无法用K150烧录,要买kit3或者kit4了。不知道kit3和kit4有啥区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了,能支持AVR和ARM了,数码产品买新不买旧

我们不用AVR和ARM

网友B:
PICkit4在26K80丢失数据,测试ICD3不会丢失,不知道固件有修复没

网友C:
建议kit3,感觉kit4现在不稳定,还没kit3好用。kit3买最便宜的就行。

网友D:
我做KIT3.5+  需要可以联系我13326108957 微信同号

网友E:
呵呵,IPHONE3和IPHONE4的区别。

网友F:
kit4是新的,没用过,一直用的kit3。

网友G:
Kit4官网在打折

网友H:
PICKIT4已经在用了,感觉比PICKIT3好用多了,而且终于换成MircoUSB接口了。以后不用为专门找miniUSB线烦恼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PICKIT4已经在用了,感觉比PICKIT3好用多了,而且终于换成MircoUSB接口了。以后不用为专门找miniUSB线烦恼 ...

各大厂商如果能统一接口的话就更好了,省的每个烧写器都要配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