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反相电路问题请教

楼主(2018-12-21):
电源IC输出一个负电压,负电压经过运放反相电路转正,然后电压跟随,输出如果接了100nF到地输出异常,如果接1nF或者NC,输出就是正常的,请教下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附件为该部分电路原理图

网友A:
你说的是指“荣幸负载不稳定”吗

网友B:
运放驱动容性负载有一定的限制,
可以看看运放的PDF文档,应该有此项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指“荣幸负载不稳定”吗

容性负载不稳定是什么意思呢,是容性负载过重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容性负载不稳定是什么意思呢,是容性负载过重吗

运放输出端对地接电容,很容易造成运放自激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驱动容性负载有一定的限制,
可以看看运放的PDF文档,应该有此项参数。 ...

文档资料比较少,好像没有看到这个参数

网友D:
一般不要直接接容性负载,或者你把R168换成稍微大一点的电阻可以解决振荡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附件为该部分电路原理图

普通运放能带的容性负载能力也就几百pF,再大就容易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普通运放能带的容性负载能力也就几百pF,再大就容易振荡。

了解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输出端对地接电容,很容易造成运放自激振荡。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不要直接接容性负载,或者你把R168换成稍微大一点的电阻可以解决振荡问题。 ...

好的,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