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上拉电阻

楼主(2018-12-21):
(无正文)

网友A:
之前看到中说法,这个下拉电阻可以缓解交越失真,楼主可以测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看到中说法,这个下拉电阻可以缓解交越失真,楼主可以测试看看

兄弟,可不可以说清楚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可不可以说清楚一点!

可以理解为负载电阻,以保证输出的两个管子任一个导通下都有电流。看下这个链接的**:
http://www.doc88.com/p-5377301378376.html

网友B:
不接此电阻 电平是虚的 接了 就是实的 抗干扰加平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理解为负载电阻,以保证输出的两个管子任一个导通下都有电流。看下这个链接的**:
http://www.doc8 ...

由两个晶体管组成音频放大器,一个晶体管负责正半周的放大,另一个晶体管负责负半周的放大,这里面存在一个交越失真问题。现在这个电路是运放没有交越失真的问题存在。

网友D:
运放的交越失真应该不会出问题, 要不性能也太差了, 怎么好意思称为 "运算放大器"?
抗干扰加平衡, 不接此电阻 电平是虚的么, 这虚不虚, 看的是输出驱动能力吧, 跟电阻没有啥关系, 除非这是 OC 输出的比较器?
线路阻抗匹配么? 好象这电阻也太大了.

楼主(点评):
兄弟,那么具体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E:
一个普通的单电源运放,这个下拉电阻应该只是提供一个抗干扰的效果,可能是因为信号输出的另一端输入阻抗很大。

网友F:
我觉得是因为反向输入端的原因,因为不接这个电阻可以看做悬空会飘,猜的

网友G:
运放的输出能力和这个下拉电阻没多大关系啊,

网友H:
有些运放用这个电阻可以下轨基本到0
不然再好的rail-to-rail也差一截

楼主:
来个大神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