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复位电路电容选择

楼主(2018-12-21):
我现在stm8的复位电路是10k+104 ,个别单片机启动不了,是否是因为单片机内部初始化没有完成复位信号就释放了,造成单片机启动异常,电容加大到2.2uf 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2.2可以的;
我一般用105电容+100K电阻

网友B:
10k+104不用改,没有问题。你找找其他方向的原因。

网友C:
 STM8单片机内置上电复位(POR),所以,STM8单片机可以不设外部上电复位电路,依然可以正常复位,稳定工作。 若是系统需要设置按键复位电路,那么注意,STM8单片机是低电平复位,如上图

网友C:
官方的开发板电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可以的;
我一般用105电容+100K电阻

我之前是104+10k ,怕电压有波动,加大到2.2uf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k+104不用改,没有问题。你找找其他方向的原因。

我试了2.2uf有时候也启动不了,vcap电压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官方的开发板电路这么做的。

谢谢指点

网友D:
总是怀疑单片机的毛病而不检查自己原因的,不是新手也是个半新手。。

网友E:
单片机如果有这么严重的问题ST也可以倒闭了

网友F:
很久以前自己做板子,发现104加10K电阻不能启动,换成1UF的就可正常启动了,至今不知原因

网友G:
看了参考手册,我的理解是外部电容是等单片机电压上升到最小工作电压之后再释放复位引脚,这时候芯片才能正常运行启动程序。 不能提前。所以上拉电阻和下拉电容决定了时间常数。
大小跟上电速度有关系。 内置上电复位电路只能保证大致范围内。
此外那个电容不建议选太大的,否则内部复位会对引脚冲击

网友H:
104因该是标配啊

网友I:
应该不是复位电路的问题

网友J:
找找别的问题吧  复位电路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K:
连上仿真器能启动吗

网友L:
跟这个电容没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是怀疑单片机的毛病而不检查自己原因的,不是新手也是个半新手。。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