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关于ATMEL ATtiny45定时器1的问题

楼主(2018-12-21):
我为了使用ATtiny45定时器1作每秒1000HZ的定时中断,编了以下程序,可是运行不了,想了好久也想不出解决的方法。请各位高手指导,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include <tiny45.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d PORTB.0
#define LED_ON 0
#define LED_OFF 1

uint mark = 0;

// Timer1 overflow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nterrupt [TIM1_OVF] void timer1_ovf_isr(void)
{
// Reinitialize Timer1 value
TCNT1=0x64;
// Place your code here
mark++;
}

void main(void)
{
PORTB=0x03;
DDRB=0x01;

// Timer/Counter 1 initialization
PLLCSR=0x00;

TCCR1=0x01;
GTCCR=0x00;
TCNT1=0x64;
OCR1A=0x00;
OCR1B=0x00;
OCR1C=0x00;

// Interrupt(s) initialization
TIMSK=0x04;

while(1)
    {
        if(mark==500)
            led = LED_ON;
        if(mark==1000)
            led = LED_OFF;
        mark = 0;
    }
}

网友A:
没用过ATMEL,看了10分钟的文档,貌似你的SREG  全局中断没开!!!
还有养成“进中断,清中断”的习惯,虽然这货是硬件清除的FLAG。
When the SREG I-bit, and TOIE1 (Timer/Counter1 Overflow Interrupt Enable), and TOV1 are set(one), the Timer/Counter1 Overflow interrupt is executed.

网友B:
程序错误啊

有 mark =0;
就没有机会累加到 500/ 1000 去, 要把 mark=0 做个条件判断

网友C:
粗看,mark 需定义为volat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