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openCV +Qt 在界面显示图片 通过lable方式 和Graphics View 方式

楼主(2018-12-21):
1.通过lable方式打开图片。代码如下:
void MainWindow::on_pushButton_clicked()
{
  Mat srcImage,gray_image,srcImage1;
  QString Fileadd = QFileDialog::getOpenFileName(this,"get file");
  if(Fileadd.isEmpty())
  {
      QMessageBox::information(this,"警告","没有选择文件");
      return ;
  }
  //ui->stackedWidget->currentIndex();

  srcImage = imread(Fileadd.toLatin1().data());  //读取图片
  cvtColor(srcImage,srcImage1,COLOR_BGR2RGB);         // 图像格式转换

  QImage disImage = QImage((const unsigned char*)(srcImage1.data),srcImage1.cols,srcImage1.rows,QImage::Format_RGB888);
  ui->label->setPixmap(QPixmap::fromImage(disImage.scaled(ui->label->size(), Qt::KeepAspectRatio)));

}

楼主:
效果图如下:

楼主:
2.Graphics View 方式打开图片

代码如下:
void MainWindow::on_pushButton_2_clicked()
{
    QString fileName = QFileDialog::getOpenFileName(this,tr("Open Image"),".",tr("Image File(*.png *.jpg *.jpeg *.bmp)"));
        if (fileName.isEmpty())
        {
            return;
        }

       // ui->stackedWidget->setCurrentIndex(1);

        Mat srcImage = imread(fileName.toLatin1().data());//读取图片数据
        cvtColor(srcImage, srcImage, COLOR_BGR2RGB);//图像格式转换
        QImage disImage = QImage((const unsigned char*)(srcImage.data),srcImage.cols,srcImage.rows,QImage::Format_RGB888);

        QGraphicsScene *scene = new QGraphicsScene;//图像显示
        scene->addPixmap(QPixmap::fromImage(disImage));
        ui->graphicsView->setScene(scene);
        ui->graphicsView->show();

}

楼主:
记录下这个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