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脉冲电源,方波脉冲直流电源,数字化精密双脉冲电原

楼主(2018-12-22):
荣达信
双脉冲电源
产品介绍

一、双脉冲电源产品相关参数
●产品名称:RDX-DP 双脉冲电源
●输入电压:AC220V±10%、50HZ/60HZ
●输出电压:0-1V、0-5V、0-10V、0-15V、0-24V、0-36V、0-48V、0-60V、0-100V(可根据要求定制)
●输出电流:0-5A、0-10A、0-15A、0-50A、0-100A、0-200A、0-300A、0-500A(可根据要求定制)
●调节方式:触摸屏数字调节
●可调脉波频率范围:100-10000HZ
●输出控制方式:稳压/稳流可调
●脉冲占空比调节范围:1%-100%
●控制精度:1%、0.5%
●启动时间方式:1、电流启动(通过添加工件)2、外部按钮启动开关(订购时说明)
●工作结束报警提示方式:1、一直报警2、报警8秒后停止3、不报警(订购时说明)
●输出滤波:LC滤波(订购时说明)
●输出波形:正反向脉冲方波可调
●输出接口:标准485通讯接口.(可根据客户要求定制,订购时说明)
●操作环境:-15~40℃
●存放温度:-20~50℃
●绝缘电阻:输入—输出:≧5MΩ;
●输入—机壳:≧5MΩ;
●输出—机壳;≧5MΩ;
●绝缘强度:输入—输出:AC1500V,10mA,1分钟;
●输入—机壳:AC1000V,10mA,1分钟
●绝缘等级:B级
●防护等级:IP20
●冷却系统:风冷式
●运行状况:工作方式可长期满负荷连续工作
●保护模式:缺相、过热、过流、短路、欠压、过压保护
●外型尺寸:580*540*280(MM)(尺寸稍有变化,以实际为准)
●重量:34.7KG(重量稍有变化,以实际为准)

二、双脉冲电源产品用途
●适用于贵金属电镀、PCB电路板电镀、半导体电镀等领域;镀金、银、铑、钯、铟、铁等高端产品精密表面处理工艺。

三、双脉冲电源产品特征
深圳荣达信电源有限公司的数字化脉冲电源具备以下多种波形:直流;正脉冲;负脉冲;正负脉冲;负直流;直流叠加脉冲。
● 换向脉冲电镀的基本原理
脉冲电镀过程中,当电流导通时,电化学极化增大,阴极区附近金属离子充分被沉积,镀层结晶细致、光亮;当电流关断时,阴极区附近放电离子又恢复到初始浓度,浓差极化消除。
换向脉冲电镀习惯称双(即双向)脉冲电镀,它是在输出一组正向脉冲电流之后引入一组反向脉冲电流,正向脉冲持续时间长反向脉冲持续时间短,大幅度、短时间的反向脉冲所引起的高度不均匀阳极电流分布会使镀层凸处被强烈溶解而整平。典型的周期换向脉冲波形如下图所示。
●周期换向脉冲电镀的优越性
1、反向脉冲电流改善了镀层的厚度分布,镀层厚度均匀,整平性好。
2、反向脉冲的阳极溶解使阴极表面金属离子浓度迅速回升,这有利于随后的阴极周期使用高的脉冲电流密度,而高的脉冲电流密度又使得晶核的形成速度大于晶体的生长速度,因而镀层致密、光亮,孔隙率低。
3、反向脉冲的阳极剥离使镀层中有机杂质(含光亮剂)的夹附大大减少,因而镀层纯度高,抗变色能力强,这一点在氰化镀银中尤为突出。
4、反向脉冲电流使镀层中夹杂的氢发生氧化,从而可消除氢脆(如电沉积钯时反向脉冲可除去共沉积的氢)或减小内应力。
5、周期性的反向脉冲电流使镀件表面一直处于活化状态,因而可得到结合力好的镀层。
6、反向脉冲有利于减薄扩散层的实际厚度,提高阴极电流效率,因而合适的脉冲参数会使镀层沉积速度进一步加快。
7、在不允许或少量允许有添加剂的电镀体系中,双脉冲电镀可得到细致、平整、光洁度好的镀层。
因而,镀层的耐温、耐磨、焊接、韧性、防腐、导电率、抗变色、光洁度等性能指标成倍提高,并可大幅度节约稀贵金属(约20%—50%),节约添加剂(如光亮氰化镀银约50%—80%)。
●周期换向脉冲电流波形
1、 有关断时间的单个脉冲换向。
即一个有关断时间的正向脉冲之后紧接着一个有关断时间的反向脉冲,这种波形兼有脉冲和换向的优点,缺点是脉冲换向功能不完善。其波形如下图所示。
2、无关断时间的单个脉冲换向。
即一个无关断时间的正向脉冲之后紧接着一个无关断时间的反向脉冲,这种波形改善镀层厚度分布的效果较明显,但改善镀层结晶的效果尚不理想,一般不宜用于贵金属电镀。其波形如下图所示。
3、脉动脉冲换向
即一组正向脉冲之后紧接着一组反向脉冲(注:正、反向脉冲均为群波而非单个波形),这种波形为典型的周期换向脉冲波形,同时具有改善镀层厚度分布和改善镀层结晶状况的双重效果,在功能性电镀中应用最广泛。其波形如下图所示。

荣达信高频双脉冲电源相关产品

100A15V风冷式双脉冲电源:

15V5A风冷式单脉冲电源:

荣达信高频开关电源技术特点

1、RDX-PWH系列高频开关电源是我厂独创研制成功的高频开关电源。它与以往工频可控硅整流器完全不同的工作原理。它是通过输入高压交流整流—高压滤波—高压高频调节--低压高频整流的方式产生低电压大电流输出,其工作原理决定了该电源具有比可控硅整流器更高的变流效率和功率因素,成为众多客户的首选电源产品,使用该电源可明显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与可控硅电源相比,生产能耗可节省20%-30%为用户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该电源体积小,重量轻(水冷比风冷更小),安装使用非常容易,可为用户节省宝贵的生产空间。

2、本公司电源采用新型技术,针对电源频率、波形及控制方式深入研发,使其在电镀过程中大大的降低空隙率,使晶核的形成速度大于成长速度,促使晶核细化;有效的改善结合力,有利于基本与镀层之间牢固的结合。改善覆盖能力和分散能力,高的阴极负电位使普通电镀中钝化的部位也能沉积,减缓形态复杂零件的突出部位由于沉积离子过度消耗而带来的“烧焦”“树枝状”沉积的缺陷,对于获得一个给定特性镀层(如颜色、无孔隙等)的厚度可减少到原来的1/3-1/2,节省原材料。降低镀层的内应力,改善晶格缺陷、杂质、空洞、瘤子等,容易得到无裂纹的镀层,减少添加剂;有利于获得成分稳定的合金镀层。

3、本公司电源采用全桥移相软开关控制方式,最大限度的消除开关应力,且采用了市场上最新全桥软开关控制IC具有自动调节和整定触发脉冲时参数功能,以达到最佳的IGBT开关时间,使IGBT开关损耗降到最低,同时采用自带同步整流驱动功能的IC,简化了同步整流驱动线路,使其工作更加稳定、可靠。

4、本公司电源采用先进的逻辑互锁控制电路消除脉冲误触发,克服了桥臂短路所造成的炸机现象。

5、本公司电源主变压器初级采用串联隔直电,增加偏磁自动校正电路,很好的消除了因功率变化造成的偏磁问题。

6、RDX-PWSR系列电源采用国外原装进口MOS管作为二次侧整流器件,利用先进、可靠的专用进口同步整流模块技术,使得我公司的高频低压大电流开关电源在同样电源情况下比市场上同型普通整流开关电源效率提升12%左右。

在购买高频开关电源时,如需以下功能,请在订购时特别说明:
1、时间控制功能,挂货启动时间或按钮启动时间,时间到后报警提示。
2、安培小时计功能,可精确测量你药水中原料消耗的情况,到达你设定值时会报警提示你添加原料。
3、智能精密温度控制系统,是你镀槽温度达到恒定,让电镀效果更好。
4、触摸屏PLC控制功能,人机界多面工艺远程接口设置,多段时间控制,使电镀效果更佳。
5、LG滤波功能,贵金属电镀中使用纯直流。
6、输出接口、RS485通讯接口,标准4-20MA接口、0-10V接口等,可选性强,使用方便。
7、本公司可根据客户要求定制各种特殊功能规格的电源,欢迎来电咨询!

双脉冲电源

双脉冲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