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聚合物锂电池组 电量检测

楼主(2018-12-22):
各位好,请教聚合物锂电池组 (如:2.2AH7.4V),在电池组外围加什么电池电量检测电路可检测到电池电量(用于实现仪器电量指示)?
谢谢!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d-89d4-1bbb657e3e58

网友B:
一种就是用专用的电池管理芯片,如TI的bq系列,内部集成了电池容量测算模块,在充放电过程中,能动态精准的测算电池容量,剩余容量等信息,可通过I2C,SMBUS,HDQ等协议进行通讯。
另一种,就是你自己用一个低成本低功耗的单片机来实现前面所说的测算模块功能。包括电压电流的采集,充放电的控制,容量模型算法,动态校正等等,可能还要实现通过I2C或某种协议进行通讯。

仅仅是用单片机加ADC,只能测得实时电压电流,与容量无关,无法准确预测剩余容量,用此时的电压来作为电量等级显示,这是简陋的做法。或者说,是错误的。电量,容量与电压电流是两码事。

网友C:
用专用的芯片,可以去LT、MAXIM、TI、ST等的官网查询、选型。自己做需要精密的ADC,根据电池端电压曲线对应的容量用查表法或拟合法得出。想要数据准确,对端电压曲线对应的容量需要深入研究,这方面并没有无偿公开的详细数据,需要各种条件下的大量试验测试,不是件容易的事。即便如此,误差还可能是明显的,哪怕是国际大厂的产品,在电池寿命后期或电池质量不佳时误差都会明显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