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不会算,请大神指教

楼主(2018-12-22):
两个接线端子接的是K型热电偶的两端,虚短虚断概念清楚,就是不会算放大倍数,请大神指教。

网友A:
LM193?有没有搞错?

网友B:
先不管运放型号是否正确,单从电路看,这个放大倍数不好计算,是(R10+R17)/R,R是R19/R20/R22的等效电阻。直接用仿真软件看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193?有没有搞错?

实物用的是LM2904,电路图忘改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物用的是LM2904,电路图忘改了

很简单的一个信号调理电路,用运放的虚短,虚断很容易得出结果。
就是同相放大加一个电平负向移动R10/R17*U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的一个信号调理电路,用运放的虚短,虚断很容易得出结果。
就是同相放大加一个电平负向移动R10/R17 ...

Ua = 0.7V*(10/(10+4870))=1.4mv
R10/R17*Ua = 200/2*1.4mv=???这单位怎么换算?是怎么算吗?

网友D:
这楼主也太懒了吧!

网友E:
差不多100倍。
用LM2904之类的运放放大热电偶信号其实不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差不多100倍。
用LM2904之类的运放放大热电偶信号其实不太合适。

那用很精密的放大器吗?其实产品要求不用很精确。

网友F:
观望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用很精密的放大器吗?其实产品要求不用很精确。

热电偶每度大概对应几十微伏的电压变化,这种运放的几毫伏失调电压对应100多度的误差

网友C:
引用 楼主:
Ua = 0.7V*(10/(10+4870))=1.4mv
R10/R17*Ua = 200/2*1.4mv=???这单位怎么换算?是怎么算吗? ...

Ub=Uin
(Ub-Ua)/R17+(Ub-Uout)/R10=0

网友G:
关键是自己想没想办法想会算

网友H:
这个电路抄错了,肯定是抄了N手了

网友I:
不好算的用仿真软件测。

网友J:
这个电路在温度信号处理电路中很常用的,R19,20,22这部分电路是做offset偏移的。A点可以近似看成是恒压0.7*R22/(R20+R22);放大倍数=((B - A)*R10/R17+B)/B。

网友K:
放大倍数约等于101,放大倍数不用去深究,没必要算的太精确,就是一个典型的负反馈放大电路,任何模拟电路的书上都会讲到;下边用1N4148貌似是一种廉价的抗干扰方案,可以得到一个相对稳定不受VCC和GND影响的偏置电压,不错

IN4148这里看不懂,R20,R22看起来被短路了,A点的电位怎么算?
冷端补偿吧。
听着挺高深的,反正我看不懂。谢谢大神指教!

网友L(2019-03-02):
放大倍数是100倍没错,我看不懂IN4148是干嘛的?

冷端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