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IO控制2个复位脚可以吗?

楼主(2018-12-22):
单片机的一个IO直接与2个 液晶屏的复位脚相连,控制2个屏同时复位,可以吗?
一般ic复位脚内部结构是些什么东西?

网友A:
可以的,复位脚的漏电流都是uA级,随便GPIO都是mA级驱动能力,足够用的

网友B:
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C:
如果两个都是同时复位,还得都是低电平或者都是高电平复位,就没有问题。

网友D: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可以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