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锁住充不了电了咋办?

楼主(2018-12-22):
昨天没带充电器,笔记本用了3个小时后自动关机,晚上拿来充电器充了一晚上,结果发现充电器一拔电脑就自动关机了。。。。。充电一直是23%,充不进去了。
宏碁的笔记本,5000块买的,用了快四年了,前几天刚升级加了内存条和固态,流畅的飞起,用软件都不卡了,没想到电池又GG了,百度说电池被锁了,有没有解?
无解只能去买狗猫狗东花150买块不放心的电池了。

楼主:
已经GG的电池

楼主:
换完固态加内存后,电脑流畅了很多,天天对着电脑,得把它弄好。

不行就得换电池啊,换吧,150能吃好多饺子呢。
冬至吃饺子!

网友A:
你手头有可调电源么,试试小电流慢慢充。一般这种电池充不进去电,都可以小电流慢慢冲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手头有可调电源么,试试小电流慢慢充。一般这种电池充不进去电,都可以小电流慢慢冲进去的。 ...

有的,那我试试,可是不敢带着笔记本充电,怕烧主板,等我新买的电池到了,再把电池拆下来充,谢谢指导!

网友B:
如果笔记本电池被锁了,据说就等于报废了。
电池被锁定是出现严重问题才会发生的。
如果想解锁,那就去确定电池内部所用的芯片资料,有的是有解锁途径的,但一般没有流通这种工具,是工厂才用的工具。厂家也对芯片的访问设定了密码。
解锁比较麻烦,直接去换一块吧。

网友C:
以前联想的电池也是这样,电池相当于开路,外接电源充电激活也不行。
一气之下,把电池拆了,把电芯一端断开,再接上,就好了。
似乎是保护电路出现逻辑异常,一直处于保护状态,断开一下就好了。

网友D:
电池里边的保护芯片关了,一般情况下断开负载就会恢复,实在会不不了就得给保护芯片断电重启就得拆开电池操作了。像楼上所说的那样。

网友E(点评):
拆电池试试,下次开个帖子开直播

网友F:
换电池吧。

网友G:
看似锁住电池的输入输出了,可能要重刷或更换主板与锁相关的数据芯片(eeprom?),换电池怕未必有用,除非能修改这个锁所预设的阈值。

网友E(点评):
这种情况就无解了,先换块电池试试

网友E(点评):
换完电池好用了,看来是电池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笔记本电池被锁了,据说就等于报废了。
电池被锁定是出现严重问题才会发生的。
如果想解锁,那就去确定 ...

涨知识了,谢谢前辈指导!已经淘宝换了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联想的电池也是这样,电池相当于开路,外接电源充电激活也不行。
一气之下,把电池拆了,把电芯一端断 ...

厉害了!怎么把电芯一端断开呢?我也想试试

网友H:
外壳撬开,断开电池组 再接上

网友E(点评):
没有用,断开又接回去还是不好使,只好换电池了

楼主:
花了108大洋换完电池后满血复活,以前的电池还鼓了个大包,希望这个电池能用两年回个本
插排线的时候冒火花,吓死我了,还好没烧主板

原来的电池

原来的电池

新电池

新电池

楼主:
顺便给跑个分,加了内存固态后,用了四年还能用,争取再用个四年

网友G:
楼主还是有心人,还依次回复,点赞一个!
鼓包应该是比较危险了,我去年发现手机和一个4G路由出现电池鼓包厉害,虽然还正常使用,赶紧换掉,真怕要爆炸了,可就不好玩了哈。

网友I:
锂电池鼓包了就说明寿命到了头,必须更换,无法修复的。

网友J:
又学习到重要的知识啦——赞一个

网友K:
这个不能用充电器激活吗?,平时这个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