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求救大神,PID控制如何实现?

楼主(2018-12-22):
大家好,最近做逆变器的PID控制做了很久,找不下相关的文献资料,目前遇到的困难是PID的数字实现,AD采样已经可以采集出来了,经过PID调整以后输出的是电压信号,如何转换成为SPWM的调制比呢?
我做的是单相的逆变器,输入4路PWM波,不知道调制比与PID之间的转换关系,求大神指导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A:
SPWM,首先必须符合SIN原则,然后总体结果乘以一个系数。
而该系数,就可以是PID输出数。这样就构成一个  输出幅度--ADC(数字)--PID(数字)--SPWM(比例变化的SIN调制PWM)

那个系数是要自己推算吗?

网友A:
系数就是由PID计算的结果数据,然后进行格式处理啊。
比如正弦波结果是0-256,而256=最大占空比,那么我们这个系数应该是小于1的浮点数。这个浮点数,由PID获得运算后获得。
一般这种电源类型的,基本上用不上D微分项,用PI运算就可以了,也就是长期误差积分项目和瞬时误差比例项目加起来就成。

网友B:
问题描述得不太清楚, pid 的结果是调整  spwm 的频率呢, 还是幅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描述得不太清楚, pid 的结果是调整  spwm 的频率呢, 还是幅度呢

想要通过调节SPWM的调制比来调节电压幅度,想找他们之间的关系

网友B:
那就是幅度,   PID 计算的结果就是幅度值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描述得不太清楚, pid 的结果是调整  spwm 的频率呢, 还是幅度呢

幅度

网友C:
另外,PID的参数也得量化处理。笼统地说,PID的D项给系统提供足够的阻尼。如果输出LC滤波器的电容ESR比较小,D项就有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