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学习笔记] STM32F750Z8 驱动LCD接口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8-12-22):
        型号: STM32F750Z8         封装:LQFP144

        手册:
        使用这个封装的芯片外接SDRAM和TFT-LCD时,遇到引脚冲突的问题,具体问题如下:

        1、FMC_D9和LCD_B4复用一个引脚

        2、LCD_B1和LCD_B4复用一个引脚

      我现在同时要用到FMC_D9,LCD_B1和LCD_B4引脚,这个感觉是有点问题的。有使用过这个芯片的可以交流下。

网友A:
B1可以不要。LCD如果有B1B0就接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B1可以不要。LCD如果有B1B0就接地吧

多谢指点

网友B:
用FSMC接口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FSMC接口就可以了

想使用RGB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