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在理想电源基础上的分析是错的

楼主(2018-12-22):
而且你的判断依据是Uin变大变小,Uin接理想源怎么变?

看来我白说了,你们执迷不悟啊。理想电源不应该用于普适的分析!难道离了理想电源你们就不会分析了吗?

引用的原话出自 射极跟随器是“正反馈”的验证 第135楼。

网友A:
你这模拟不但没入门,还缘木求鱼了!

你那个判定方法要是有普适性,信号源理想与否,全都通吃才对!而你那个只能适用于电流源(内阻超级大的电压源),哪来的普适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模拟不但没入门,还缘木求鱼了!

你那个判定方法要是有普适性,信号源理想与否,全都通吃才对!而你 ...

通吃的应该是普适的分析后,带入理想条件看特例。你用理想条件分析作为普适,怎么带入其他条件?
这个逻辑还要争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吃的应该是普适的分析后,带入理想条件看特例。你用理想条件分析作为普适,怎么带入其他条件?
这个逻 ...

.你脑筋不转圈!

普适性指的是一般情形能用(戴维南等效),特殊情形(理想源)更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脑筋不转圈!

普适性指的是一般情形能用(戴维南等效),特殊情形(理想源)更能用!

你没觉得你这里在重复我的意思,在反驳你前面的意思,即你前后是矛盾的吗?
Anyway,反驳了前面的就对了。希望你脑筋真的转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