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sPIC IO端口疑问

楼主(2018-12-22):
      请教各位大侠,dsPIC33E 的端口RA、RB、RC、RD、RE、RF、RG,如果只做普通数字IO的话,配置方法都相同吗,有什么注意事项?
     为什么RF 和RD 管脚很少,手册上也没看到有什么区别
     麻烦路过的高手帮忙指点下,谢谢!

网友A:
第二功能可能不一样,要把第二功能屏蔽掉。

网友B:
好像有IO类别的文档吧?好多都有中文版本
感觉它们家的芯片资料做得很细分。各模块单独拆分说明,还有不少例程。至少dSPIC系列是这样

楼主:
明白了一些,谢谢各位!
圣诞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