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使用STM32 用keil仿真设置都OK但是还是无法仿真怎么回事?

楼主(2018-12-22):
使用STM32 用keil仿真设置都OK但是还是无法仿真怎么回事?

output里面“Name of Executable”命名这里,名字不能带“.”

楼主:
没有运行箭头

楼主:
0x080185D8 48ED      LDR      r0,[pc,#948]  ; @0x08018990
0x080185DA 7800      LDRB     r0,[r0,#0x00]
0x080185DC 2802      CMP      r0,#0x02
程序一直在执行这3句话

楼主:
可以正常运行但是没法仿真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正常运行但是没法仿真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B:
什么都没有,怎么帮你?

网友:
图片上传不正确,楼主可以在高级模式:直接复制粘贴图片

楼主:
求助,仿真的时候完全没有运行箭头,配置都没有问题 啊 搞不懂,一直停留在汇编前面那几行循环运行,求助大神们

网友C:
没看懂,,哪里没箭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哪里没箭头了

....
程序只能在汇编前几行运行没法跳到启动代码哪里和main函数

楼主:
引用 楼主:
....
程序只能在汇编前几行运行没法跳到启动代码哪里和main函数

正常情况下断点会出现在main函数或者现在完全走不到main函数啊

网友D:
这货 你断点设置过多 就这种错误 不提示, 还有要么电源纹波太重 也是一样的效果.
其它问题等你们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货 你断点设置过多 就这种错误 不提示, 还有要么电源纹波太重 也是一样的效果.
其它问题等你们发现 ...

我只设置了一个断点啊 ,并且 我的两个工程在同一个板子上 一个 是OK的这个就不行 ,配置也是一样的

网友E:
这个位置不要选,进入仿真,从启动文件开始单步执行,看看哪里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位置不要选,进入仿真,从启动文件开始单步执行,看看哪里出的问题。
...

问题是它根本就跳不到启动文件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