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一个其他功能

楼主(2018-12-22):
想要改装一个鼠标,加入一个其他功能。但不知这一块儿该怎么做?有没有什么捷径,譬如什么芯片之类的,可以直接实现USB协议。

网友A:
Cypress   cy7c63723,   Cypress   提供現成的方案和原代碼

网友B:
改装,你要看一下你的现有鼠标使用的芯片型号。

网友C:
如果是可以MTP的话,就可以重新写代码,重新烧录即可

网友D:
对,厂商都免费提供demo代码。

网友E:
这个应该不难吧,有了demo码,用那个中断传输模式就行吧。

网友F:
需要改一个改源码 还有可能改算法

网友G:
那整个功能都要更改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