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为什么会有电压显示呢

楼主(2018-12-22):
将万用表打到AC档,红表笔插进排插(排插就是220V哈)的一个孔,黑表笔放在空气中,万用表会显示7V左右的电压;红表笔插到排插的另一孔,万用表就几乎没有电压,请问为什么会有电压显示呢

网友A:
把手按住黑表笔试试

网友B:
找台变压器

楼主:
调到220V,重复上面的试验,结果类似,一个有电压,一个没有

网友C:
黑表笔放在空气中,相当于有个电容连接人体或叫地。

网友D:
有电压的?

楼主:
对于那个有电压的情况,我把手按住黑表笔,结果显示了80V!恐怖~

网友E:
这也是判断零火线的方法.

这确实也是一个好办法,确实这是一个好主意。

网友F:
嗯,
如果你与地绝缘了, 那就大可放心地去摸
你会发现电压明显升高. 这是人体电容的的原因.

网友G:
当然你也可以用跟长导线来替代人体.

网友H:
强烈建议楼主杜绝手摸!!!!!!  这个习惯非常不好!
安全第一啊...这不是玩游戏,,gameover了,可以重新来一次.
操作时,尽量单手操作.

网友I:
人体电容的原因. 其实, 人体只相当于一段导线. 也就是说. 不是人体去碰, 用一条导线也是有电容的, 交流电接到电容, 也就有电流.

网友J:
电磁兼容的问题的

网友D:
会有的,因为空气中理论上也对地存在一定的阻值,这个电压是对空气的一个相对电压值(其实这个电压并没那么大,只是你的万用表不够好,而测得的一个虚电压)如果红笔触到火线,手拿住黑笔显80V.说明火线相对你而言是80V.   (如果此时你不穿鞋子且踩在有点潮湿的地板上,会显示220V,这是一个正确的对地电压值了)

网友E:
空气是导电的,另外交流档位会感应到一定的静电电压。

网友F:
电老虎,小心别电着了,别听他们的乱摸

网友G:
这个很有可能是感应电的缘故。

周围环境中的电磁干扰的。

网友K:
这个有可能是周围环境中感应出来的电压

网友L:
应该是受电容影响,哈哈有趣的现象。

网友M:
到电能力很低的,千伏能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