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接收数据开始出错

楼主(2018-12-22):
2个16位timer 1个8位timer中断,uart中断接收数据,若去掉1个16位timer,uart接收不出错,否者工作10分到1小时,uart接收数据开始出错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贴上工程文件,看看吧。

网友B:
我在做的时候一般都是设置他们的中断优先级,

网友C:
不晓得啊

网友D:
可以尝试调整一下UART的中断优先级

网友E:
对,确保优先级大于所有 Timer 中断

网友F:
跑系统试试  明显时序没有安排好

网友G:
感觉还是缓存没有处理好啊

网友H:
估计缓存上没有处理好

网友I:
具体描述一下现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