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测量电网频率的电路

楼主(2018-12-22):
本人刚学单片机,设计了一个测量电网频率的电路,
当不接单片机的接口时,高低电平显示正常,
但当接到P1、P2、P3口时,就只有高电平了,但接P0口又正常,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这个头文件中包含的内容是

网友B:
加上光耦好一点

网友C:
因为 P1、P2、P3口 内部有上拉电阻啊

网友D:
是不是信号太弱啦

网友E:
测电网信号频率不用这么复杂,用电阻降压+光耦隔离就行。

网友F:
测一下2脚和3脚的波形就有结果了~

网友G:
还有,小朋友,仿真毕竟是仿真

网友A:
此电路测量精度是多少hz

网友H:
受到了电磁干扰的啊

网友I:
测量电网频率?怎么测?

网友A:
电网频率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H:
楼主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网友C:
IO的驱动配置什么模式了?

网友J:
你的IO配置程序呢?
用的哪个单片机实现的?

网友K:
IO配置成float吗?

如果是输入信号要配置为上拉模式。

网友D:
什么单片机,P1、P2、P3口是什么结构

网友L:
仿真和实物还是有一些差异的。有条件建议仿真完毕用实物再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