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y29466怎么开机延时3秒再执行指令?

楼主(2018-12-22):
C8y29466怎么开机延时3秒再执行指令?

网友A:
你要做什么

楼主:
我是连接串口显示屏的,现在单片机与屏同时上电的话  指令发完了 屏还没有稳定点亮。

网友B:
你不就是需要能给一个延时3秒的C代码吗

楼主:
嗯,软硬件实现都可以

网友C:
。。。
你的程序里面从来都没有延时?
cydelay(3000);

网友D:
对呀,lz直接加个3s的延时不就行 了…………

网友E:
延时cydelay(3000);  posc1是不可以直接调用的。

楼主:
谢谢大家  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F:
呵呵呵 初始化后直接延时 或者自己做一个延时的小函数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