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怎样在AD17里做这种挖空的封装?百度了很多天也找不到方法

楼主(2018-12-22):
在其它软件里很容易做到的事,没想到在AD里这么难搞,百度没找到答案,,加了好几个AD的群也是没找到答案,真这么难?

网友:
AD快速覆盖圆形或者其他形状铜皮的方法
https://bbs.21ic.com/icview-2603174-1-1.html?fromuser=877049204

网友A:
用KEPP-OUT LAYER画外观,再覆铜,然后打散覆铜,删除不需要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