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调试成功过CY8C21434 SPIM 模块的读操作

楼主(2018-12-22):
请问有谁调试成功过CY8C21434 SPIM 模块的读操作

网友A:
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网友B:
我可以向SPI从设备写操作,但是死活都不能进行读操作

网友C:
这么高端

楼主:
也没有,我是菜鸟

网友D:
有程序吗?

楼主:
void SPI_Write(unsigned char dig)
{
PRT2DR |= CS;
while(!(SPIM_1_bReadStatus() & SPIM_1_SPIM_TX_BUFFER_EMPTY)){};
PRT2DR &= ~CS;  // set slave select low
SPIM_1_SendTxData(dig); // set message to transmit
while(!(SPIM_1_bReadStatus() & SPIM_1_SPIM_SPI_COMPLETE)){};
PRT2DR |= CS; //
}

unsigned char SPI_Read(void)
{
unsigned char ReceivedData;

PRT2DR |= CS;

PRT2DR &= ~CS;
SPIM_1_SendTxData(0x00);  // 写伪数据,以便读到数据
while(!(SPIM_1_bReadStatus() &  SPIM_1_SPIM_RX_BUFFER_FULL));//RX Buffer register has received current data
ReceivedData = SPIM_1_bReadRxData();
PRT2DR |= CS;

return ReceivedData;
}

网友C:
i2c配置不进

网友E:
复位不好。

网友C:
哦,能详细点吗

网友E:
断电时,因板子上大电容等储能元件影响,实际芯片上的电压不会马上跌落,快速上电时,不能保证可靠复位

网友F:
如果没有复位,那么上次的配置就不会失效。

网友C:
嗯,我知道了

网友G:
SPIM 模块是什么模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