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电机库5.0 芯片用ST103R6 互补输出没有

楼主(2018-12-22):
电机库5.0  芯片用ST103R6  互补输出没有(低边)

PA8,PA9,PA10  (高边)有输出
PB13,PB14,PB15  (低边)一直为低没有输出(电机不转)
但串口连接  显示正常RUN ,没有其它故障
补充说明:
手上硬件方案为成熟方案   硬件平台没有问题
手上有P-NUCLEO-IHM001套件,相同设置,用STM303R8   互补输出都正常
比较怪,为什么芯片选103   CH1N,CH2N,CH3N 就都没有输出了?
还是软件哪里没有设置好,还请玩过的朋友指导一下~

网友A:
BUG,,手动自己设置试试,还是不支持这个芯片?

网友B:
换5.2的库试下看看;

网友C:
是不是库函数版本不兼容啊

网友D:
换别的通道好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