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路电容和去藕电容区别

楼主(2018-12-22):
旁路电容和去藕电容区别

去藕       (电源端)

去耦电容一般是接在正负电源之间,滤波作用.  在对电源布线的时候,优先让电源导线经过去耦电容
去耦电容在集成电路电源和地之间的有两个作用:一方面是本集成电路的蓄能电容,另一方面旁路掉该器件的高频噪声(c对高频阻力小,将之泻至GND)。

1.数字电路中,当电路从一个状态转换为另一种状态时,就会在电源线上产生一个很大的尖峰电流,形成瞬变的噪声电压。,会影响前级的正常工作。这就是耦合。
对于噪声能力弱、关断时电流变化大的器件和ROM、RAM等存储型器件,应在芯片的电源线(Vcc)和地线(GND)间直接接入去耦电容。

2.关于去耦电容蓄能作用的理解
1)去耦电容主要是去除高频如RF信号的干扰,干扰的进入方式是通过电磁辐射。
      而实际上,芯片附近的电容还有蓄能的作用,这是第二位的。
    ,在频率很高的情况下,阻抗Z=i*wL+R,线路的电感阻碍电流的作用非常大,  会导致器件在需要电流的时候,不能被及时供给,去耦电容可以弥补此不足。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电路板在高频器件VCC管脚处放置小电容的原因之一  (在vcc引脚上通常并联一个去藕电容,这样交流分量就从这个电容接地。)

2)有源器件在开关时产生的高频开关噪声将沿着电源线传播。去耦电容的主要功能就是提供  一 个局部的直流电源给有源器件,以减少开关噪声在板上的传播和将噪声引导到地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电源和地之间连接着去耦电容,它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作为本集成电路的蓄能电容;二是滤除该器件产生的高频噪声,切断其通过供电回路进行传播的 通路;三是防止电源携带的噪声对电路构成干扰。

数字电路中典型的去耦电容值是0.1μF。这个电容的分布电感的典型值是5μH。
0.1μF的去耦电容有5μH的分布电感,它的并行共振频率大约在7MHz左右,也就是说,对于10MHz以 下的噪声有较好的去耦效果,对40MHz以上的噪声几乎不起作用。
1μF、10μF的电容,并行共振频率在20MHz以上,去除高频噪声的效果要好一些。
每10片左右集成电路要加一片充放电电容,或1个蓄能电容,可选10μF左右。最好不用电解电容,电解电容是两层薄膜卷起来的,这种卷起来的结构在高频时表现为电感。要使用 钽电容或聚碳酸酯电容。去耦电容的选用并不严格,可按C=1/F,即10MHz取0.1μF,100MHz取0.01μF。

旁路       (信号端)
旁路电容一般是接在信号端对地的,有抗干扰或降低噪声作用;
旁路:从元件或电缆中转移出不想要的共模RF能量。这主要是通过产生AC旁路消除无意的能量进入敏感的部分,另外还可以提供基带滤波功能(带宽受限)。
旁路电容的主要功能是产生一个交流分路,从而消去进入易感区的那些不需要的能量。
旁路电容一般作为高频旁路器件来减小对电源模块的瞬态电流需求。
通常铝电解电容和钽电 容比较适合作旁路电容,其电容值取决于PCB板上的瞬态电流需求,一般在10至470μF范围内。
若PCB板上有许多集成电路、高速开关电路和具有长引线的电源,则应选择大容量的电 容。
Eg : 只需要低频信号,就再下级电路并联一个 C ,将上级电路的高频干扰信号 泻至……

2.旁路电容和去耦电容的区别
    在电子电路中,去耦电容和旁路电容都是起到抗干扰的作用,电容所处的位置不同,称呼就不一样了。
对于同一个电路来说,
旁路(bypass)电容是把输入信号中的高频噪声作为滤除对象,把前级携带的高频杂波滤除,
去耦(decoupling)电容也称退耦电容,是把输出信号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
旁路是把输入信号中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而去耦是把输出信号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防止干扰信号返回电源。这应该是他们的本质区别。
++++++++++++++++++++++++
只是旁路电容一般是指高频旁路,也就是给高频的开关噪声提高一条低阻抗泄防途径。高频旁路电容一般比较小,根据谐振频率一般是0.1u,0.01u等 ,而去耦合电容一般比较大,是10u或者更大,依据电路中分布参数,以及驱动电流的变化大小来确定

网友A:
旁路电容是可将混有高频电流和低频电流的交流电中的高频成分旁路滤掉的电容。

网友B:
应该是去耦电容

网友C:
采用电容去耦是解决电源噪声问题的主要方法。

网友D:
电容越靠近负载,传输线的等效电感,电阻的影响就越小。

网友E:
去耦电容降低了电源系统的阻抗。

网友F:
0.1uF容量的旁路电容

网友G:
旁路电容是把交流接地,使输出的直流更为平滑

网友H:
大滤波电容的结构问题使得其对高频信号呈现出感抗

网友I:
为尽量减少阻抗,旁路电容要尽量靠近负载器件的供电电源管脚和地管脚。

网友J:
去耦电容的选择不存在与频率的精确对应关系

网友H:
旁路电容是为本地器件提供能量的储能器件

网友A:
只有滤波作用的电容器称为旁路电容器

网友G:
旁路电容主要是滤掉不是电源本身产生的

网友B:
这个电容没有什么意思呢?

网友F:
旁路电容的首选。

网友C:
这种方法对提高瞬态电流的响应速度,降低电源分配系统的阻抗都非常有效。

网友E:
电源分配系统设计的最根本的原则就是使阻抗最小。

网友D:
对于低频,寄生电感的作用可以忽略

网友J:
数字电路中典型的去耦电容值是0.1μF。

网友I:
能够很好地防止输入值过大而导致的地电位抬高和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