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keil5软件仿真问题

楼主(2018-12-22):
keil5软件仿真时,我在main函数设置一个断点,然后点击run试图跳到断点处,然而却出现了下面的情况
将断点设置在LED0=1语句

点击run,直接跳到stm32f10x_fsmc.c,而没有跳到我们设置的断点语句处,左下角也出现了错误代号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60020000 : no 'write' permission。。

再此按下run后还是在上一次语句下面接下去执行,如图所示
错误代号也和上一次一模一样。

查阅了网上资料,有说要把Debug的设置改一下的。按照网上所说,把配置改成下图所示依然没用

现在表示束手无策,这里没法进行软件仿真了,还请各位大佬出手相救,帮助小弟解决困难。

网友A:
http://www.keil.com/support/docs/814.htm

网友A:
症状
我的项目包含一个使用绝对内存地址访问的变量。每当我尝试写入变量时,μVision调试器都会生成以下错误:
***错误65:0x00000004处的访问冲突:没有“写入”权限
我已将此内存区域指定给链接器,但仍然收到此错误。
原因
当μVision调试器加载可执行程序时,它会使用程序中的程序和数据段创建内存映射。代码段标记为可执行,而数据段标记为读/写。所有其他内存都未映射,因此未标记为任何类型的访问。
μVision调试器检查是否对C程序中定义的对象进行了所有内存访问。对于定义的C对象之外的任何访问,μVision调试器会生成错误65:访问冲突消息。
默认情况下,调试器仅允许对有效数据对象进行内存访问。例如,这对于查找未初始化或错误初始化的指针很有用。通常,当您尝试访问意外位置时会出现编程错误。
解析度
如果错误65是针对应该访问的区域,请更新模拟器使用的内存映射。定义允许程序访问的所有内存范围。确保为每个范围设置权限(读取,写入,执行)以匹配实际硬件。
  • 使用Debug - Memory Map对话框。输入范围, 格式,选择权限(读取,写入,执行),然后单击“ 映射范围”
  • 命令窗口中输入MAP命令。

MAP C:0xF800,C:0xF8FF READ WRITE //允许R / W访问IO空间
对于80x51目标,地址可能以内存空间说明符为前缀,如本页表格中所述。例如,C:0xF800指的是代码地址0xF800。
在下一个调试会话期间,任何内存映射更改都可能会丢失。找到正确的内存后,将所需的MAP命令放入调试器INI文件中,该文件可以在Project - > Options for Target - > Debug下输入,并创建一个初始化文件。
更多信息
  • μVision调试器:自动加载包含文件
  • μVisionDEBUGGER:创建INI文件
  • 请参阅Map Command
  • 请参阅存储器映射
  • 请参阅输出窗口
也可以看看
  • μVision调试器:在PHILIPS LPC2000上使用MEMMAP时出现错误65
  • μVisionDEBUGGER:错误65使用ARM上的REMAP功能
  • μVisionDEBUGGER:Cortex-M器件的仿真
  • μVisionDEBUGGER:错误65:访问冲突...:没有'读'权限
论坛主题
以下讨论论坛主题可能会提供与此主题相关的信息。
  • ARM汇编中的STR指令。
  • 为什么在逻辑分析仪中我们添加信号端口PE.2有错误未知信号..... !! 1
  • 错误65:0xD1010C54处的访问冲突
  • 适用于ARM的Profiler,由Keil中的程序消耗RAM
  • ***错误65:0x40023800访问冲突:没有'读'权限
  • 在keilv5上帮助创建项目
  • LPC2919 CAN& 需要UART代码
  • 0xFFFFFFF4处的访问冲突
  • 模拟器访问冲突
  • ***错误65:0x0000000C处的访问冲突:STM32F103RGT6中没有“读取”权限

网友B:
全速执行看下,能否运行到断点

网友C:
不会用keil啊  我一直用的iar

网友D:
是不是延时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