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while函数

楼主(2018-12-22):
void MOV_char(uchar Direction,uchar Place)
{
   while(Place>=0)
     {
   WRITE_CMD(Direction);
   delay(520);
   Place--;
   }
}

//============================

while(sansuo>=0)
      {
    WRITE_CMD(0x0b);
    delay(1000);
    WRITE_CMD(0x0f);
    delay(1000);
    sansuo--;
    }

//============================

while(1)
      {
    MOV_char(0x18,32);
       delay(10);
    WRITE_CMD(0x02);
    delay(520);
   }

//=============================

以上三个while函数,第三个可以正常执行,但是第一第二个如果我把子while后面括号内的内容改成Place>0和sansuo>0  ,就是把原来的>=改成>  程序就可以执行了。不然的话程序就会在while里面跳不出来。

网友A:
咦,whiler满足条件不是逻辑真吗?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搞不懂。。。

网友B:
palce >=0,

请举例说明,PLACE的值 是多少时,他才<0 ?

显然,PALCE最小值是0(0-1=255而不是-1),因此,PALCE>=0恒成立。

网友C:
是啊,所以循环无止尽

网友D:
可以尝试在微机上运行,把PLACE定义为有符号。程序也许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E:
unsigned char 是无符号型:0-255, ">=0" 是一个恒成立的逻辑

网友E:
可以定义char型:-127-127,就可以了

网友F:
char是不是-128-127还要看编译器的。

网友D:
楼主你这犯的是很低级的错误啦。。。

网友G:
前面加个L D C 平滑下,然后后面再做保护,另外,LZ的电路是不能用的,因为保护三极管基极没有泄放电阻

网友H:
我且这么说吧,不知道叫做泄放电阻对不对。就是在三极管的BE结并一个电阻。在正常工作的时候,容易误动作。

网友H:
void MOV_char(uchar Direction,uchar Place)...已经说明了是uchar.

网友I:
无符号类型,自减到0后会自动跳转到255.恒大于0,自然恒循环

网友J:
赞同楼主的解释,==0的话恒成立,当然会出不来的

网友F:
中断函数的判断条件是什么
是不是循环有问题?

网友K:
变量怎么定义的 ?
这样执行的效率高吗?

网友H:
就是看你的函数执行结果了。
Place可能在0停留了。

网友L:
自减到0后会自动跳转到255

网友E:
判断串口3接收SIM900A反馈的数据已经完成

网友B:
接收“\r\n”来判断接收完成

网友M:
没有结束的标志位吗?

网友D:
应该有间隔吧。

网友E:
不行,因为如果碰到多行反馈的话会出现多次的“\r\n”

网友C:
你现在用的啥

网友E:
一开始判断数据长度,再延时50ms在判断一次,如果两个长度相等也不等于0表示数据接收完成

网友E:
这种方法虽然现在没出现问题,但终归不靠谱,撇开效率问题不讲,光这个延时就不一定可靠。。。

网友E:
虽然转发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出在我想判断接收的数据是否是我需要的数据,如果不是就丢弃,是的话再转发,现在的状况是接收一行就直接把一行转发了,我都无法判断是否是我要的数据。

网友C:
你做的这个,在GPRS接收时,是叫串口消抖。如下:

Glast_r为GPRS收到的长度,
_pRecBuf0为串口中断的时_pRecBuf0++
每次收到GPRS数据时,先消抖,再进行转发操作。
if(_pRecBuf0>0)
{
   RecVary0();
   …………
   ……
   ……
}
void RecVary0()
{
while(1)
   {
    Glast_r = _pRecBuf0; Delay_ms(20);
    if(Glast_r == _pRecBuf0) break;
   }
}
其中这个Delay_ms(20);  通过波特率是多少,来算,9600bit/s=9.6bit/ms 约等于1Byte/ms,你就可以大致算一下,20ms能收到几个字节,一般以10个以上的字节为准。
这个时间需要你自己测试来改,
以Delay_ms(10),
Delay_ms(20),
Delay_ms(30),

网友I:
sim900 回复:"OK"  900A没用过

楼主:
这个也可以通过接收延时来处理的啊,这个需要先根据所需要接收的信息的数据长度的估计所需要的时间的,然后给出时间余量的

楼主:
SIM900发送有分节符的。
一般都是回车键结束。

网友N:
你可以通过\r\n来判断。

网友O:
正常有分隔符,就是sim900的驱动程序。

网友H:
不能判断的话,可以中断直接转发掉就行。

网友B:
上位机可以通过结束符号进行判断。

网友D:
应该是可以判断\r\n的
“\r\n”应该有ascii码的,可以用来判断的吧

网友P:
结束都是结束符号

网友H:
你这样还不如直接传到上位机呢

网友Q:
换成有符号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