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发射机电路怎么感觉怪怪的?

楼主(2018-12-22):
在网上看到的一个发射机电路,末级用一个OPA541,后面接一个并联的乙类推挽,是不是有点奇怪?OPA541不本就是既放大电压又放大电流的么?这个乙类推挽为什么用两对管子并联,这样做电流放大倍数不是和只用一对管子时一样么?并且还引入交越失真。

网友A:
虽不敢确定附图的正确性,但对你的几个连问感到不安。我们学习过程中的态度,不应该首先是对学习对象的怀疑,而应是肯定。因为自个儿太差了。

网友B:
这个图是对的,射频又不是你的基波信号,它的作用就是一卡车,卡车两边轮子有差异对你承载的货物有关系吗,这点忽略不计

网友C:
OPA541虽然可以放大电压和电流,但是芯片功耗限制在那,想输出大功率,必须要合理的电流放大,这个无需置疑。
至于用2对,很明显,一对功率还不够,才会考虑用并联。
至于交越失真,在高频时候,完全不敏感。高频用的是其基频,交越失真是基频的N次谐波,直接无视。

网友D:
失真重要与否不是频率高低,是看系统要求。
要看你用于什么系统,有些系统不要求高线性度,如非线性调制系统,调频广播,雷达等系统,c类或其他非线性功放可以用
而有些系统,如数字通信ofdm里要求高线性度的话,就只能用a类或ab类,或用一些线性化手段,如数字预失真来配合非线性的功放用才行。

网友E:
pF/nF/uF,这个mF是1000uF吗?
感觉中国人这么多年了,不用这个词的。

网友F:
首见mF的标法,看来老朽孤陋寡闻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虽不敢确定附图的正确性,但对你的几个连问感到不安。我们学习过程中的态度,不应该首先是对学习对象的怀疑 ...

这位后生的提问无可厚非,我倒认为大胆怀疑是应提倡的。当然,之后的小心求证也是必须的。
再对后生说几句,一、图中晶体管并联的使用太不讲究、太随意,肯定有问题!二、你提出的交越失真要看对应用是否有影响,如果无影响就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