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求助:ICD3 自检失败,能自行处理吗?

楼主(2018-12-23):
各位:ICD3 一直用得好好的。但现在却发生下载失败,本以为是我自身电路板的问题,但连接ICD3原配的自检检测板且运行编程器自检程序还是不行:提示说:
测试接口PGC时钟线写失败。请确保测试器正确连接。
测试接口PGD数据线不测试写。
测试接口PGC时钟线不测试读。
测试接口PGD数据线不测试读。
测试接口LVP控制线不测试。
测试接口MCLR电平不测试。
接口测试不能完成。请联系你的本地FAE/CAE来SAR这设备。

用万用表测试:自检板与ICD3间的连线是通的,并没有断线。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能自行修理吗?

楼主:
本身就是电工,如是小问题就不用送修,自行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ICD2我还自己换换前面的buffer IC,ICD3只要自检失败我就送修了

刚打MICROchip的电话,对方要求到原销售处修理。但这编程器已用了几年了。原销售点都联系不上了。哪找去?难道原厂就不对产品负责了? 这售后也无语了。重新买新的?

网友B:
ICD3 保护比较全面的,不过前几天修了一个,也是接口芯片  烧坏的。使用时要小心,接口上不要碰高于5.5V 的电压。特别是有漏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D3 保护比较全面的,不过前几天修了一个,也是接口芯片  烧坏的。使用时要小心,接口上不要碰高于5.5V 的 ...

莫名其妙的,又可以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莫名其妙的,又可以用了。

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D(2019-01-22):
引用 网友A:
确认是原厂的肯定可以修的,我之前他们会问我序列号,然后就好了。
当然,如果有长期合作的代理商的话, ...

序列号并不能证明是原厂的,只有提供证据证明是从原厂直销网站或者是授权代理商处购买的才表明是原厂的产品。虽然电子产品的保修期通常是一年,但微芯还是很厚道的,超出1年的一般也会帮助免费检测维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序列号并不能证明是原厂的,只有提供证据证明是从原厂直销网站或者是授权代理商处购买的才表明是原厂的产 ...

嗯嗯,楼上说的好。我们是良心企业

网友F:
只用过kit3的飘过。。。

网友G:
见过PICKit 3坏了自己修的..
ICD3就复杂多啦....基本没见过能自己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