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c语言之sizeof总结

楼主(2018-12-23):
一、sizeof的概念
Sizeof是C语言的一种单目操作符,如C语言的其他操作符++、--等。它并不是函数。Sizeof操作符以字节形式给出了其操作数的存储大小。操作数可以是一个表达式或括在括号内的类型名。操作数的存储大小由操作数的类型决定。

二、sizeof的使用方法
1、用于数据类型
sizeof使用形式:sizeof(type)
数据类型必须括号括住,如sizeof(int)。
2、用于变量
sizeof使用形式:sizeof(var_name)或sizeof var_name
变量名可以不用括号括住。如sizeof(var_name),sizeof var_name等都是正确形式。带括号的用法更普遍,大多数程序员采用这种形式。
注意:sizeof操作符不能用于函数类型,不完全类型或位字段。不完全类型指具有未知存储大小的数据类型,如未知存储大小的数组类型、未知内容的结构或联合类型、void类型等。
如sizeof(max),变量max定义为int max();sizeof(char_v),cha_vr定义为char char_v[MAX]且MAX未知;sizeof(void)等,这些都不是正确形式。

楼主:
三、sizeof的结果

Sizeof操作符的结果类型是size_t,它在头文件中typedef为unsigned int类型。该类型保证能容纳实现所建立的最大对象的字节大小。(这里指在64位系统)

1、若操作数具有类型char、unsigned char或signed char,其结果等于1。

ANSI C正式规定字符类型为1字节,sizeof(char)=1。

2、int、unsigned int、short int、unsigned short、long int、unsigned long、float、double、long double类型的sizeof在ANSI C中没有具体规定,大小依赖于现实,这里用64位系统测试,分别为:

sizeof(int)=4

sizeof(unsigned int)=4

sizeof(short int)=2

sizeof(unsigned short)=2

sizeof(long int)=4

sizeof(unsigned long)=4

sizeof(float)=4

sizeof(double)=8

sizeof(long double)=8

3、当操作数是指针时,sizeof依赖于编译器。例如Microsoft C/C++7.0中,near类指针字节数为2,far、huge类指针字节数为4。一般Unix的指针字节数为4。

4、当操作数具有数组类型时,其结果是数组的总字节数。

如:int a[10],sizeof(a)=40。

5、联合类型操作数的sizeof是其最大字节成员的字节数。

如:typedef union IP{

char a[1];

int net;

}ip;

sizeof(ip)=4。

6、结构类型操作数的sizeof是这种类型对象的总字节数,包括任何铺垫在内。因为一个变量的地址一般会是这个变量本身所占字节数的倍数。

char 1的倍数

short 2的倍数

int 4的倍数

double 8的倍数

typedef struct Goods{

char name[18];//18

double price;/4的倍数,从20开始

char special;//1的倍数,从28开始

int num;//4的倍数,从32开始

short saled;//2的倍数,从36开始

}gs;

  name  | ....... |  price  |special|  |  |  | num | saled |  |  | name|  |  |

0       18   20      28    29     32   36    38.....新的变量,4的倍数开始

printf(“sizeof(gs)=%d\n”,sizeof(gs)) ==> 38,但是在系统中运行为48,不理解耶!!!!

7、如果操作数是函数中的数组形参或函数类型的形参,sizeof给出其只针对的大小。

void demo(char a){

printf("sizeof(a)=%d\n",sizeof(a));

}

调用形式demo(‘a’)。

输出结果为:sizeof(a)=4。

楼主:
四、sizeof与其他操作符的关系
Sizeof的优先级为2级,比/、%等3级运算符优先级高。它可以与其他操作符一起组成表达式。如i*sizeof(int),其中i为int类型变量。

五、sizeof的主要用途
1、sizeof操作符的一个主要用途是与存储分配和I/O系统那样的例程进行通信。例如:
void *malloc(size_t size),
sizeof_t fread(void* ptr , size_t size , size_t nmemb , FILE* stream)。

2、sizeof的另一个的主要用途是计算数组中元素的个数,例如:
void* memset(void* s , int c , sizeof(s))。

六、建议
由于操作数的字节数在实现时可能出现变化,建议在涉及到操作数字节大小时用sizeof来代替常量计算。

楼主:
七、实例
一道笔试题,请写出下面代码在32位平台上的运行结果,并说明sizeof的性质: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char a[30];

char *b = (char*)malloc(20*sizeof(char));

printf("sizeof(a)=%d\n",sizeof(a));

printf("sizeof(b)=%d\n",sizeof(b));

printf("sizeof(a[3])=%d\n",sizeof(a[3]));

printf("sizeof(b+3)=%d\n",sizeof(b+3));

printf("sizeof(*(b+4))=%d\n",sizeof(*(b+4)));

return 0;

}
结果为:
sizeof(a)=30

sizeof(b)=4

sizeof(a[3])=1

sizeof(b+3)=4

sizeof(*(b+4))=1
Sizeof计算字节数是和平台相关的。

楼主:
我觉得这个应该经常用,这样可以提高平台的可移植性。

网友A:
最像函数的操作符。

网友B:
好主意,可以测测51和32的区别

网友:
可以直接作为参数传递。

网友:
如果想定义多个一样的数据,可以用这个先测试。

网友:
需要结构体或者对齐的程序可以使用这个测试。

网友:
方便测试

网友C:
这个语句的用处很大啊

网友D:
偶尔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