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O设置到底是多少

楼主(2018-12-23):
我们知道430上电后默认DCO设置为RSELx = 7, DCOx = 3, MODx = 0,其频率范围是0.8~1.5MHz(3V电压)
这就有问题了,到底是多少呢?

楼主:
我现在想得到100KHz的频率,那么我设置ID_3,8分频后即可得到,但如果是1MHz就纠结了~

网友A:
这个频率到底怎么弄啊?算多少啊?

网友B:
这个DCO本来就不是精确的,还是梯度变化的,有条件的话,用示波器观察观察。430的时钟是可以直接输出到IO的。

网友C:
如果想得到一个比较准一些的频率,就不要考虑上电默认的DCO了

网友D:
建议使用单片机内部自带校准的1MHz

网友E:
一般来讲默认的上电频率是1.045MHz左右,DCO本身不是非常的准确

网友F:
DCO本身不是非常精确,具体可以参考datasheet里的DCO的变化曲线。要精确分频建议使用外部晶振。

网友A:
如果想得到一个比较准一些的频率,就不要考虑上电默认的DCO了,
建议使用单片机内部自带校准的1MHz

网友G:
楼主还是用芯片内部校准的1MHz吧,使用起来很方便,上电后的DCO不是很准的。

网友B:
如果需要更高精度的话,可以选择使用外部晶振。

网友H:
内部自带校准的1mhz时钟是什么意思啊?能说明白些吗?

网友I:
4系列的默认是1.048576MHz,因为它有锁频环,其他没有锁频环的430的DCO是800k左右。DCO受温度影响变化较大,不是特别精准,建议外接低频或高频晶振!

网友D:
2系列的默认是1.048576MHz,因为它也有锁频环的啊

网友J:
学习了。最近在搞430。149内部自带内部自带校准的1mhz时钟吗?

网友I:
单片机的晶振就好比是人的神经,神经出问题了就很难正常工作了的啊,

网友C:
默认的是800K

网友K:
DCO就是矫正频率的

网友D:
1M的矫正频率

网友I:
默认的是800KHz吧

网友L:
一般都带1MHz的校准数据,校准一下就是1MHz了。

网友M:
可以输出测试一下